商城
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7-08-19):
主板跳线(PWER-ON REST ......)用什么方法插又快又准,很多主板有颜色区分的有标记很好插,但是很多垃圾板什么都没有,我问过别人说量电压可以!有人知道别的方法吗?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主板

网友:
90%是有标示的,而且插的多了后自己应该就可以简单判断插线位置了。特别是一些品牌板,位置基本相同(不是说的OEM的哈)。

网友:
垃圾板也都有标识的呀。
多数的板 PWER-ON REST 都是两根针,其中一个接地,一个是3.3V.

网友:
你的板修多了你自然就知道位置在哪里了~
不需要看标示~ 直接看排针的排列方式就知道了~

网友:
像版主这样的高人,当然很多时候是事半功倍了,而像我等新手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有时还达不到。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更好的方法,只有靠经验,但是大多数的主板都是有标的

网友:
这个只有靠经验,,好在大多数的主板都是有标识的。

网友: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又没有标示,手头又没别的东西。
那么,大约是哪几个插针总知道吧。一个一个插着试,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