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寸的显示器请求讨论

楼主(2007-08-19):
一台LG17寸的显示器,型号为CB775C-NA。原来故障为开机表现为指示灯闪,有保护迹像,拆机查二次电源管击穿,二次电源管(160V100UF)爆浆,换了之后,现在表现为电源输出基本正常,二次电源不工作,行不起振,开了几分钟后,会发出“丝丝”的声音,行管所在的散热片发热量很大。
开关电源4路电压输出各为:105V为了04V,50V实为52V,6.3V实为5.4V,15V实为13V。
可以说不关高压包的事,因为已经替换过高压包。

网友:
把二次电源管拆掉开机试。

网友:
开关电源4路电压输出各为:105V为104V,50V实为52V,6.3V实为5.4V,15V实为13V
这说明正常呀.看一下15V的行场振荡的有没有振荡信号.15V电压下拉的不少,有没有问题.
高压包换了,看一下包周围的件.主是的二次电源管送来人开关信号有没有过来

网友A:
行管烫可能是行激励问题,有丝丝的响声看看是不是偏转或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管烫可能是行激励问题,有丝丝的响声看看是不是偏转或虚焊。

是呀,我听到这声响也是从偏转发出的,虚焊可以排除,那么这丝丝的响声是不是说明偏转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