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厂家简要说明

楼主(2007-08-19):
故障诊断卡是做什么用的?
   诊断卡是一个能告诉我们故障大概发生在部件上的检测维修工具。拥有它可以让我们在确定电脑故障时省时省力少走很多弯路,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轻松。
一、DEBUG诊断卡的工作原理
   DEBUG卡是一种可检测电脑故障的测试卡,鑫帝公司应用于台式机的有PCI、ISA和LTP三种接口,笔记本的有miniPCI和LTP两种接口,可以选择方便的接口上使用。当诊断卡插入相对应的接口后,启动电脑时卡上自带的显示屏就会根据启动的进度显示出各种检测代码。一般过如是:
主板加电后,首先要对CPU进行检测,测试它各个内部寄存器是否正常;接着BIOS将对CPU中其他所有的寄存器进行检测,并判断是否正确;然后是检测和初始化主板的芯片组;接下来检测动态内存的刷新是否正常;然后将屏幕清成黑屏,初始化键盘;接下来检测CMOS接口及电池状况。如果某个设备没有通过测试,系统就会停下来不再继续启动,而这时,诊断卡上所显示的代码也就不再变化了。这样,我们通过对照说明书查询代码所对应的硬件,就可较容易地判断出故障大概是出现在哪个部件上(不同的主板BIOS版本输出的代码都略有不同,所以有些代码在说明书上可能没有,这样一般只能参考说明书接近的代码查找故障)。所以诊断卡是众多DIY爱好者的必备工具之一。

二、实战DEBUG诊断卡的使用
    诊断卡的使用也很简单,下面针对几种常见的故障代码和大家讨论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法。
1.Award BIOS篇
错误代码:00(FF)
代码含义:主板没有正常自检
解决方法:这种故障较麻烦,原因可能是主板或CPU没有正常工作。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可首先将电脑上除CPU外的所有部件全部取下,并检查主板电压、倍频和外频设置是否正确,然后再对CMOS进行放电处理,再开机检测故障是否排除。如故障依旧,还可将CPU从主板上的插座上取下,仔细清理插座及其周围的灰尘,然后再将CPU安装好,并加以一定的压力,保证CPU与插座接触紧密,再将散热片安装妥当,然后开机测试。如果故障依旧,则建议更换CPU测试。另外,主板BIOS损坏也可造成这种现象,必要时可刷新主板BIOS后再试。

错误代码:01
代码含义:处理器测试
解决方法:说明CPU本身没有通过测试,这时应检查CPU相关设备。如对CPU进行过超频,请将CPU的频率还原至默认频率,并检查CPU电压、外频和倍频是否设置正确。如一切正常故障依旧,则可更换CPU再试。

错误代码:C1至C5
代码含义:内存自检
解决方法:较常见的故障现象,它一般表示系统中的内存存在故障。要解决这类故障,可首先对内存实行除尘、清洁等工作再进行测试。如问题依旧,可尝试用柔软的橡皮擦清洁金手指部分,直到金手指重新出现金属光泽为止,然后清理掉内存槽里的杂物,并检查内存槽内的金属弹片是否有变形、断裂或氧化生锈现象。开机测试后如故障依旧,可更换内存再试。如有多条内存,可使用替换法查找故障所在。

错误代码:0D
代码含义:视频通道测试
解决方法:这也是一种较常见的故障现象,它一般表示显卡检测未通过。这时应检查显卡与主板的连接是否正常,如发现显卡松动等现象,应及时将其重新插入插槽中。如显卡与主板的接触没有问题,则可取下显卡清理其上的灰尘,并清洁显卡的金手指部份,再插到主板上测试。如故障依旧,则可更换显卡测试。
一般系统启动过0D后,就已将显示信号传输至显示器,此时显示器的指示灯变绿,然后DEBUG卡继续跳至31,显示器开始显示自检信息,这时就可通过显示器上的相关信息判断电脑故障了。

2.AMI BIOS篇
错误代码:00(或FF)
代码含义:主板没有正常自检
解决方法:(同Award BIOS篇相同故障代码)

错误代码:01
代码含义:处理器寄存器测试
解决方法:(同Award BIOS篇相同故障代码)

错误代码:0D至0F
代码含义:CMOS停开寄存器读/写测试
解决方法:检查CMOS芯片、电池及周围电路部分,可先更换CMOS电池,再用小棉球蘸无水酒精清洗CMOS的引脚及其电路部分,然后看开机检查问题是否解决。

错误代码:12、13、2B、2C、2D、2E、2F、30、31、32、33、34、35、36、37、38、39、3A
代码含义:测试显卡
解决方法:该故障在AMI BIOS中较常见,可检查显卡的视频接口电路、主芯片、显存是否因灰尘过多而无法工作,必要时可更换显卡检查故障是否解决。

错误代码:1A、1B、20、21、22
代码含义:存储器测试
解决方法:同Award BIOS篇内存故障的解决方法。

注意事项:如在BIOS设置中设置为不提示出错,则当遇到非致命性故障时,诊断卡不会停下来显示故障代码,解决方法是在BIOS设置中设置为提示所有错误之后再开机,然后再根据DEBUG代码来诊断。

三、注意DEBUG卡的局限性。
  DEBUG卡虽能很直观地指出系统无法启动的故障可能,但工具毕竟是工具,它也并非万能,使用DEBUG卡时也需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由于DEBUG卡本身的局限性,有时诊断卡所显示出的故障代码并不能反映出电脑的真正故障所在,特别是现在市场上一些便宜的,由于设备布线不合理,所以就有可能在使用诊断中产生错误代码。
  其次,有些代码在说明书上可能没有,这样一般只能参考说明书接近的代码查找故障

  总之,任何优秀的工具在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到最后关头,所有的电脑故障都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的。

网友:
张老师,推荐个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