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维修

楼主(2007-08-19):
有一东芝TECA9000笔记本,某日重装XP至即将进入第一次重启时,屏幕从下开始向上变白发白,整个过程大约两三秒,紧急关机,然后系统再也无法启动,除电源指示灯亮外其余无任何反应。笔记本不比台式机,没条件用替代法检查故障。请问各位前辈高人维修的思路,尽量具体点。不胜感激!

网友:
台式机的芯片维修你还没入门就想搞本本?
小心被你越搞越坏~

网友:
反正是坏的,何怕它多坏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主机都无任何反应。风扇不转、无启动声音、硬盘指示灯不亮1

网友:
没人接招吗?真是郁闷!

网友(2007-10-05):
自己先拆下来,一边看一边摸索

网友:
你的情况是主板出现了点问题,去找专业人士检查吧  别自己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