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PI D845GVSR不加电

楼主(2007-08-19):
INTEL  D845EPI D845GVSR,IO是PC87372的,现在不能加电,PWR电压只有0.84V,找不到给PWR供电的三极管,咋整啊??

网友:
3vsb和5vsb是否正常.

网友:
顺电路 慢慢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也不一定是PWR有短路呢,先测一下对地电阻哟

网友:
PWR 0.84V是正常的吗

网友:
不一定啊,感觉跟PWR的电压低没有什么关系,刚才碰到晶振突然自动开机了,但跑完码就自动断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PWR是哪的电压?

网友:
PWR开关上的电压,现在换了晶振,自动开机跑完码到2A就断电了,这个板子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呢``想不通了,请高手来帮忙解决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开机线短路了,你仔细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I/O的啦............................. ,

网友:
0。84不敢说正常与否,有的板子是通过三极倒向来触发IO的

网友:
其实我们只要找到IO的PDF,找到和PWR想连的针脚,看它有没有跳变就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而且INTEL原装板,要上U才能开机,如果上假负载,假负载要特别处理一下

网友:
自动开机 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本人认为

网友:
LS的,在INTEL的板子中自动加电并不奇怪。

网友:
不光INTEL的板子。还有不少板子在非正常关机下在次插ATX电源会自动加电的。
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