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开一个"电源维修"专版

楼主(2007-08-19):
电源虽说不太值钱,但是它对于电脑来说太重要了,电脑的很多硬件故障都是由于电源引起的.主机电源相对电视电源复杂的多,这方面的资料也不多,所以建议开一个"电源维修"专版,方便大家学习,维修.请版主考虑

网友:
我就觉得没多大的必要。
电脑这东西发展到今天,只要资历稍深一点的都会知道电源的重要性了。
有着十年以上的电脑玩家或修理者,碰到由于电源本身质量差、品质低而引起的希奇古怪的问题不胜其数。
一般来说,我个人认为除了在小地方不方便购买外,电源没有100块以上的不值得修理(那些不是标准的电源除外)。而如果你有修理CTR显示器或别的电子电器的基础,那对修理电源还是相当容易的。

网友:
1,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修电源也许不值得,但每年坏那么多电源,总不能都当电子垃圾扔了吧
2,"有修理CTR显示器或别的电子电器的基础,那对修理电源还是相当容易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基础呢?

网友:
1、做修理和做生意一样,成本是第一要素。成本不单指金钱成本,还有精力成本,时间成本等等~~~~电源坏得多是没错,可是没有修理的价值就是没有价值,扔掉或者回收比你修理更合适。
2、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基础,那就去学这方面的基础。与其花时间专门学修电源,更不如花这个时间去学修理电子电器的基础。

当然,你实在没事可做了,拿来修理一下也是好事。
可是,你要知道,一个质量差、品质低的电源,你修理好后它的质量还是差,品质还是低,隐患还是一样存在着。它的质量并不会因为你的修理而变成质量高、品质好。
这样子说了,你还认为仍有维修的价值吗???如果你想把一个质量差、品质低的电源用“维修”的方法使其变成一个质量高、品质好的电源,那么你所要花的时间精力所要用到的原件原料,是否值得???

网友:
还是那句老话,是为了研究还是为了赚钱为第一
为了研究或是你想打出自己的招牌,你就对电源进行维修
如果只是为了高效率的赚钱的话,那种没什么利润的电源肯定不想去修的

网友:
建不建"电源维修"专版不那么重要,只要我们能够讨论电源故障维修问题,进而提高维修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是个大行业,你要是专攻电源也是可以的。小到手电筒,充电器,大到象火车飞机上的电源,这门学问是很深的,对国民经济和科技是有重大形响的。ATX电源只是冰山之一角。

网友:
呵,还是张先生说得全面,会鼓励别人。

网友(2007-09-24):
   上面各位说的好清楚啊!  呵呵,正好有个坏的ATX电源,先拿来练练手,提高一下水平.

网友:
没必要分得这么细.修电脑只要分.主板.内存显卡.硬盘.显示器几大类即可.

网友(2007-12-23):
修主板 我最敬佩人:张先生也有打错字的时候啊。

电源是个大行业,你要是专攻电源也是可以的。小到手电筒,充电器,大到象火车飞机上的电源,这门学问是很深的,对国民经济和科技是有重大形响的。ATX电源只是冰山之一角。

对国民经济和科技是有重大 响的
我心目中的形象大使。

网友:
普通的电源问题我修修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特殊的电源有点麻烦,
确实如此啊,会CRT的,修ATX电源研究下就会了。。。

网友:
碰巧,最近店里不是很忙,看那大堆的坏电源,还真开始修了起来。
说到价值,这就是价值,我卖废品,一个也就是10元左右,但现在,修好一个就能卖30~50元。
而且,还可以加深对电源电路的认识。
当然,碰上客户电源出问题的话,一般我都是建议换新的!至于换下来的嘛,客户说不要的话,一般他们也很乐意给你带走的

网友:
我也自己修一下厂里面的废旧ATX电源,其他同事都怕脏。我也就是闲着无聊,练一下技术。

网友:
我也偶尔修修,,只是那东东太脏。。。、、、、

网友:
呵呵.........

脏点没关系啊,可以拿来练练手.

网友:
坏掉的ATX电源并非都是质量差的,我就检到两个令我欣喜若狂的电源:一个是台达,5V的电流35A,只坏了一个二极管。另一个是长城,5V的电流20A,只是副电源的一个180K的启动电阻变值。这样的电源是不是很值得修?

网友:
ATX电源我也修。我主修显示器。还是有电子基础的。但是ATX电源要复杂的多。不能说不修。也不能保证全部修好。10分钟搞定的收钱。搞不定的不修。一般遇到的还是比较好修的。对于电压正常带不起负载的不修。修个电源15啊。几乎不赚钱。没事了怕技术生了。修吧当练手。

网友:
呵呵,电源是维修业最基本的基础.也最简单的一个电路.想学的话就找几个坏的练练.自己动脑,动手的收获是微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用久确实很脏,最近网吧让帮忙修28个电源,修的地上、手上、身上全是灰、鼻孔里也是

网友:
张先生说的很对。我赞成,
ATX电源只是冰山之一角。
有修理CTR显示器或别的电子电器的基础,
那对修理电源还是相当容易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基础呢?
那就有一定难度拉。

网友:
其实,开个维修实例的帖子就可以了,这样更省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