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5片 板 一样的故障 。 。要死拉。 ~

楼主(2007-08-19):
4片  ECS L4S5MG/GL+   1片 ABIT SG-71  (2片板一抹一样 。)
    现在  5片板 全部跑D0
         手里有片好板  对照测量  电压都是正常的。 。
               请教。 是否 这种系统垃圾板   有什么通病 ??
    还有。其中 2片。内存槽 下有个 9173    发热量巨大。   但电压 和对地阻止正常。。 更换后 还是不显示 。。
             请教。请教。。 。。

网友:
我这有片..不过是坏的.修不好

网友:
是不是放了好久没用之后出现的?电容有暴吗?用橡皮擦擦内存和显卡的金手指,清理一下CPU座,如果有条件可以看看CPU座有没有虚焊。我记得以前我收了30多台电脑,也有好多台出现这个情况,有的主板上电容暴了,焊个好的就行了,有的擦擦内存或显卡后就好了,后来全部没问题了。从网上找的CPU座虚焊的可能性也比较大。p4,C4系列CPU的发热的确大,基本上我发现用过一二年的主板在其背部CPU座处都会有凸出的现象。还有,可以换个电源,有的杂牌电源用的时间长了,里面的电容什么的也不行了,会出现供电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用测试仪测下!
CPU座有没有虚焊:
90%是CPU座虚焊

网友:
偶今天修的ASUS的SIS的也是这样子,9173发热量巨大,,,

换了后也是如此,该板是不跑码。。

网友:
老大,这个板子我也修到过,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而且也是一修就是10多个,拿好板子对照着修也不好修,这个板子上边好象CPU座子上边有4个灯不亮,这几个灯和BIOS有关系,如果BIOS是好的话就几个灯就应该亮了,如果BIOS是坏的情况下这几个灯是不会亮的,我也是在无意当中修好了,是刷BIOS好的,用的是39SF020的BIOS刷的。到最后好象是好了5个吧!!!!!!!

网友:
这种板不外乎以下毛病: bios程序坏 占大多数; IO坏; 2.5v 1.8v供电管损坏; 集成网卡损坏
  DO相当于intel板的FF

网友:
卡在D0看看前面跑没跑码呀。如果没跑就当FF一不一步来查。如果跑码了。我感觉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赞同楼上的说法。先刷个BIOS吧。先把他排除了。

网友:
DO一般是线路还有毛病 bios并未执行 刷bios是无劳之举 重点检查IO
L4S5MG/GL+  cpu座虚的很少 sg-71倒是很多座虚的  cpu座上几个灯没亮是cpurst和pwGD sis的板要bios程序执行后才会有这几个信号

网友:
好像是内存不过啊```内存有问题吗?~`

网友A:
疑难杂正啊! 我公司也有几快与楼上说的ECS主板也是RT9173发热 啊! 换了也没用啊  ! 其他的供电应该都正常啊! 就是RT9173发热 ,换了 问题一旧,还是热!! 不过我这前几天, 打雷了!  估计是劈坏的 , 这几快板,  一直都没修好啊!  期待高手们! 赐教啊 ! 嘿嘿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把网卡芯片卸掉   在插上一个独立的   试试

网友:
升技的主板跑DO应该是乱码,很有可能是CPU座虚焊,我修到过这款主板,SIS的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疑难杂正啊! 我公司也有几快与楼上说的ECS主板也是RT9173发热 啊! 换了也没用啊  ! 其他的供电应该都正常啊! 就是RT9173发热 ,换了 问题一旧,还是热!! 不过我这前几天, 打雷了!  估计是劈坏的 , 这几快板,  一直 ...

我也有2块一样的 跟你说的一样 一起求解 好象是通病吧 求高手赐教下

网友:
奇怪了,我这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没敢拿到学校去修,学了这么久,没修好几块主板.

网友:
刷bios试试,看看怎么样,我修过一块刷bios刷好了

网友:
我正在用的ECS,也是这毛病,发热巨大

没CPU   巨热,但放上CPU后就不热了。

WHY???

网友:
个人认为CPU插座虚焊可能性极大!不知道其他高手认为如何

网友B:
我维修当中发现精英的这板子爱坏IO   IT8705F  连接四片,四片都是它坏,全修好,楼主可以试试看IO温度是否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维修当中发现精英的这板子爱坏IO   IT8705F  连接四片,四片都是它坏,全修好,楼主可以试试看IO温度是否异常

此话很有道理................我也感受到过........

网友:
换电源``不好使在换个IO

网友:
有可能是9173后端有短路问题或者建介短路问题

网友:
刷BIOS,如果不行就把网卡拆了

网友:
哦,修不了

的主板就刷BOIS呀,这么简单, 又学到了

网友:
基本上大家把问题都说出来啦 自己慢慢查吧! 不外乎这些地方
BIOS  座虚焊  IO  南北桥虚焊或损坏  PCB板断线

网友:
是不是放了好久没用之后出现的?电容有暴吗?

网友:
用橡皮擦擦内存和显卡的金手指,清理一下CPU座,如果有条件可以看看CPU座有没有虚焊。我记得以前我收了30多台电脑,也有好多台出现这个情况,有的主板上电容暴了,焊个好的就行了,有的擦擦内存或显卡后就好了,后来全部没问题了。

网友:
联想机上好多板都是ECS代工的,我修过的多数是被雷辟的,拆下网卡芯片,有的会好,有的还要刷BIOS,不过多数没修好!一直想是不是NQ坏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支持,还有那个座,9173发热——打雷的吧!

网友:
应该是没检测到内存,查下南北桥工作条件吧,重点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