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各路输出功能说明

楼主(2007-08-19):
+5V  :传统的半导体电路供电——驱动各种驱动器的控制电路、主板连接设备、USB外设等,为P4以前及部分Socket-A CPU供电,近两年又增加了为高端显卡供电的用途。因此,在不使用+12V为CPU供电的系统中是负载最重的一路输出。

  +12V :传统的直流电机驱动供电,新兴的CPU供电——驱动各种驱动器的电机、散热风扇,部分主板连接设备等。从Pentium 4系统开始,由于CPU功耗增大,对供电的要求提高,而增加了4Pin插头提供+12V电压给主板,经变换后为CPU供电;后来鉴于Athlon XP和新Duron CPU的功耗同样不容小觑,部分Socket A主板也采用了这种+12V辅助供电的设计。驱动器较多的系统中,开机时各驱动器电机同步启动,+12V会出现较大的峰值电流,对电源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能够瞬时间承受较大的电流而保证输出电压稳定;因此,Intel ATX/ATX12V标准中对+12V还规定了一个较最大电流高约20%的“峰值电流(Peak Current)”。

  +3.3V :传统的信号电压,新兴的芯片供电——经主板变换后驱动芯片组、内存等,驱动主板连接设备、SATA驱动器的部分控制电路等。由于目前应由+3.3V供电的设备中功率最大的中高端显卡多采用外接+5V辅助供电,+3.3V的负载一般较轻,但逐渐普及的SATA设备、新发布的PCI 3.0标准、Intel的ATX/ATX12V 1.3版规范无不表明+3.3V负载的增加乃大势所趋。

  +5VSB :即+5V Standby,是在系统关闭后保留的待机电压,用于对系统唤醒的支持。+5VSB采用一个单独的变换电路,只要输入正常且电源开关闭合,+5VSB就处在工作状态,可驱动待机负载。最初的ATX 1.0标准只要求+5VSB电流达到0.1A,但随着CPU和主板功耗的提高,0.1A已经无法满足系统要求,因此现在的ATX 2.1标准中要求+5VSB电流可达到2A。

  -5V  :主要用于驱动某些ISA板卡电路,极少用到,输出电流通常小于1A。0~

  -12V :由于某些串口的放大电路需要用到+12V和-12V,但电流要求并不高,因此-12V输出电流通常小于1A。

  如今CPU的功耗较几年前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利用+12V更高的电压可以减少电流过大时导致的线路损耗,由其为CPU供电乃大势所趋。故而,在选择电源时应根据主板为CPU供电的方式不同,而特别注意电源的+5V或+12V的输出负载能力。题外话:只要不是特别低端的系统,其它方面相当的产品,采用+12V为CPU供电的主板较采用+5V供电的主板总是更好的选择。随着制造工艺的进步,半导体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工作电压越来越低,由+5V转而使用+3.3V驱动各种芯片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同时更是为了解决日益严峻的功耗问题。可惜事情并非如此理想:+5V刚刚有望把CPU与PCI设备的重担交出去,又背上了一个重量级的包袱——显示芯片。显示芯片的制造工艺、集成度、功耗都已经达到了CPU同等的水平,对电源也提出了更多挑剔的要求。
     目前的大体趋势为:将+5V的负载逐渐分担给+12V与+3.3V,减少功耗与损耗的同时平衡各路的负载分配,延长目前ATX电源设计方式的“寿命”

网友:
。。。。。。。有点不明白

网友:
我很严肃的说,我非常十分以及特别的支持本帖!!!

网友:
-12V电压很少用到,版主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