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电脑换电源后蓝屏死机,重启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8-19):
前几天一有客户拿来一个清华同方的电脑,开不了机,一看是电源烧了,换掉,当时一开机正常了,客户就走了,没几个小时客户打来电话说是蓝屏死机了,重启一会又蓝屏,蓝屏时出现一个win32k.sys 上网查说是有病毒,分区重做系统,老是不稳定,换了3个GHOST盘还是不行,最后一步步安装,好了,现在不重启了,客户拿走了,第二天又蓝屏了,现在是蓝屏重启了,我不明白换了一个电源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呀,它以前的电源是保险了,二极管烧了。难道是它的电源烧的同时也把主板上的什么件给烧了吗,不明白呀,品牌机也不稳定。请高手看看。

网友:
我想,最大的可能是,你换的电源有可能品质不佳,再换一个试试吧。
第二可能的就是内存不良,或内存相关电路不良了~~~~~

另外,在你那可以正常用,可回去就不能正常用。这有可能和外部环境有一定关系。比如他那电力环境如何,散热如何??

网友:
我试了,我一会再去客户那里看看

网友:
换了3个GHOST盘还是不行 电源.内存.SB

网友:
不是说换电源的问题~
有可能是电源烧掉引发主板故障~
看看主板的更方面供电 及南北桥的阻值~

网友:
清华同方oem的板子比同级别的缩水很厉害;其他的外围配件也是捉襟见肘.几乎没有升级能力,遇到供电不足很正常,看看是否有升级cpu内存?比如533升级800问题就可能频繁出现.

网友:
搞不明白,品牌机也这毛病,当给客户换了一个电源是他以前的我修好了,还是个航嘉的,也是个垃圾,我修了好几个航嘉的了,等待客户的回音,我猜测应试不是电源的问题,但是客户老说是我给他换的电源有问题,那我没办法,只能受气了,我只能他他换电源,等到他还出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在好好宰他,气死我了,这两天我是给他服务的了。

网友:
一家电脑医院的人告诉我,电脑蓝屏不外乎主板、内存和电源,硬盘很少,但是我也遇到过硬盘的时候

网友:
我也遇到过,清华同方机子,装不上系统。蓝屏.后来换主板就行了

网友:
硬盘我用mhdd测了没问题呀,内存我也给他换了,但也不行呀,我估计是主板的问题,但具体什么问题我也说不上,他只说是我换的电源有问题,那我有什么办法呀,就只给他换电源了,不行再说了

网友A:
是电源的问题我给客户换了一块电源就没问题了,我又把他那块电源修好换上好了,他烧的那块电源是航嘉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的问题我给客户换了一块电源就没问题了,我又把他那块电源修好换上好了,他烧的那块电源是航嘉的。换上就好了

呵呵,看样子客户是说中了,你宰不了他啦。

网友:
维修就是难啊!!!!!!

网友:
哈哈, 什么事都有,    学习了

网友:
是呀,没宰着他,好几天了,他没有给我打电话,no news is good news.是不是呀。

网友:
没想到被客户说中了,看来他改维修比你有前途啦。

网友:
晕哦,我还遇到过一块主板就认一个电源的呢,我真的很无语

网友:
电脑毛病有时候就是说不清楚说清楚了有时候就不是电脑毛病了

网友:
最近感觉蓝屏不紧和内存有紧密的联系,这两天我装的机子有很多蓝屏是和系统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装的机子有很少蓝屏是由电源和硬盘引起的,大部分是由内存和系统的不稳定引起的,不知大家是什么意见呀

网友:
换个主板看看,确定主板是否好?

网友:
如果你GHOST安装3次不行,那么首先你的电源换功率大的,二检查内存稳定行,三关闭板载声卡,网卡.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