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9):
现在我这里有一批天机845GV的板子都是同一个问题, 在工作中经常自动重启或自动关机,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板子,能不能介绍点经验给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自动重启

网友:
这批电脑是不是处于同一个工作环境,若是那样的话,就要考虑电网供电质量问题了。

网友:
不是同一个环境的,是同一批的,用了半年多一点时间,陆续出现了死机,重启的故障

网友:
确认供电部分无偏低则重点考虑电容不良~
当然不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我已换过,电容也没有鼓起来的

网友:
外部环境:比如供电稳不稳。各部件散热良好否?现在可是大热天啊,阴雨天的时候情况是否会好一点?
机子本身:
重点怀疑电源,电容。
你换上去的电源是否好用?
机子是同一批装的,还要怀疑内存是否不良,是否假货内存。
同样,显卡,主板也在怀疑之列。
总之,如果你不懂硬件维修,就按这些顺序去一一排查,仔细观察,应该能确定是哪方面的问题。
另:电容坏不一定会鼓起,也有可能电容液干了。这个要看情况判断,先看电容是什么牌子。也可以在开机时摸摸电容是不是比较发热
反正按我的经验,为了装机时便宜,同一批货,又在不同环境中,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同一样的问题。多半是同一个原因引起的。
比如我见过一个网吧,使用低价的电源,劣质的内存,假冒的精英主板(我个人认为),大约使用8个月后,出现和你说的一样的问题,关机或重启。后来把主板全换了,问题全部没了。过一段时间后又有几台机偶尔出现一样的问题或蓝屏。检测后换了内存或电源,全都没问题了。
[
]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讲 很多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要慢慢检查拉 呵呵

网友:
这些主板是我自己卖的,所以拿回来试的时候也是告别小心,电源,内存,都是可以肯定是没问题的,显卡是集成的,所以问题肯定是出在主板上的,主要是返修太麻烦了,能自己搞定就想自己搞定

网友:
返修太麻烦的话,可以联系一个水平比较好的电脑医院,让他帮忙处理一下,价格可以协商,不耽误你的功夫,而且也不少赚钱啊

网友:
我今天拿了其中的一块做试验,把原来的1500UF/16V的电容换成2200UF/16V的,2200UF/6.3V的电容换成3300UF/6.3V的电容,发现死机的频率大大的降低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想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补充一下
电容没有鼓的 不一定不坏 用手漠漠开有没有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