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华硕显卡(老款的),不 能装驱动!求助

楼主(2007-08-19):
华硕的V9400GE 型号 用的是nv的MX4000芯片,显卡情况是这样的:能点亮,也能进入系统!在硬件管理项里面显示卡有黄色感叹号,说明有问题,我从华硕官方下载这个显卡型号的驱动装上一半就自动重启,启动变慢,而且到了滚动条后反复重启!不能入系统。 是不是GPU有问题了?
自动重启

网友:
应该是吧.你可以加焊下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加焊显存就OK的~
加焊不OK就刷BIOS
刷了不OK就可以扔掉了 o(∩_∩)o...哈哈 老孙说的~

网友:
晕,看了楼上回复很开心,焊显存、焊GPU试试,但是刷bios 这个显卡BIOS难找呀。。

网友:
哪位可以提供这个型号的BIOS文件啊?谢谢。。
我加焊显存和GPU了,但是现在开机显示屏的灯由橙色变到绿色(我的显示屏正常是绿色的),可是屏幕还是没显示。。就好象刷错显卡BIOS一样。。。。。。。
[
]

网友:
学到东西了
学习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