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93S(9KLR)显示器的奇怪偏色故障

楼主(2007-08-19):
一台19寸AOC 993S(9KLR)显示器出现开机后偏紫色,5秒后恢复正常。冷机时恢复正常色的时间要长一点,10秒左右,点一段时间后再开关机则可以在3秒内恢复正常颜色。我用示波器查看绿色G的波形和电压,并和其它R、B两路对比没有发现异常,在刚开机偏紫色和恢复正常时绿色G极的波形也没发现什么明显变化。视放电路也没有脱焊的地方(都补焊过),显像管管座也更换过,没有效果。颜色调节菜单可以正常调整,但无论你怎么调,重新开机后还是一样的故障。我想请教大家有谁遇过类似故障,它有可能是显像管绿枪的问题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感觉象是绿枪有点弱了,也就是说显像管的绿枪可能老化了。再检查一下视放到管座的电感(这个机器我没有看图纸,不知道视放到管座有没有电感,如有请检查一下)
我修其他牌子的显示器有此电感不良引起开机时偏色的。遇到的此类问题管老化的可能性多些

网友:
冷机时测一下各阴极,与栅极的电阻.看是否有不一样.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答!此机从视放到管座有一个加了磁环的跳线,我已试换过此跳线,故障依旧。关于sbiwupm所说的各阴栅电阻,我在冷机时也测量了,用数字万用表的200M欧档测,3路阴栅极都测不出电阻,为无穷大。看来真是G极老化了吗?

网友:
请问各位,是否有可能是存储器中的数据异常所致呢?我用编程器把存储器中的数据清空试过,清空后调节菜单失控(不停的在各调节子菜单之间自动切换),不可调,我只好重新把原来的数据刷回,故障依旧。

网友:
谁能提供此机的正常存储数据给我一试,不胜感激!

网友:
算了,看来是找不到存储器数据一试了,只好作罢。不过还是要感谢大家提供的思路。再次感谢!

网友:
关于显示管偏色的,除了正常调整之外,达不到要求的最后是进行激活单个的电子枪,也就是给老化的电子枪单加电,电压比原来高20%左右,进行激活,如果不行,那就凑合着用,心理还是进不去的话,也只有报费了

网友:
学习了,知道了不少东西.

网友(2007-11-23):
存储器中的数据异常所致,测一下各阴极,与栅极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