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热稳定性差

楼主(2007-08-19):
一块845D主板,天热时(30℃以上),开机一会就死;天凉时(20℃以下)偶尔死机一两次。
1。主板为02年的,我用的是P4电源,而板子上没有4脚电源插槽。
2。出故障时其它配件(CPU、内存、网卡、显卡)都换过,原因应该就在板子
3。死机重启后进CMOS看检测的电压温度正常
4。一个电脑医院的“工程师”看了看说修不了
请教高手下步维修思路

网友:
换个功率大些的电源看看

网友:
加风扇,  散热好了  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修板子就这个事麻烦,建议楼主用风扇对着重点怀疑的地方吹,看吹哪个地方故障排除了再考虑下一步维修。

网友:
第一看电源,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源试试。
第二散热(北桥、南桥、CPU以及一些供电管的温度怎样)
第三看主板是否有鼓起的电容。

网友:
谢谢大家!搞定
1。看主板是否有鼓起的电容,没有异常
2。换个大功率电源,现象依旧
3。用风扇对着一些供电管吹,故障消失。

网友:
板子上没有4脚电源插槽,应该不是英特尔芯片组啊!怎么是845D的呢?请确认!

网友:
日期:0246
I845D         众成板子

网友:
CPU供电的电容不管有没有鼓起全换掉包括北桥供电的电容.内存供电的最好也换,还不行就换CPU 的供电管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给客户换了主板、内存、处理器,还是不行,最后在南桥上加了一个2元钱的cpu风扇的小扇,问题解决了,收了客户20元,高兴。
   但是当时查不出问题的时候,那个郁闷啊,别说了

网友:
主板的CPU供电方式不是常规的PWM供电模式,而是采用KA7500B。
杂牌的便宜主板

网友:
换一下cpu主供电的电容和mos管看看,这种杂牌般用的时间长了会有这种毛病的

网友:
更换电源IC试下吧,多为此元件损坏。

另外如果不嫌累,那就进入CMOS设置,看CPU电压是否有波动 有的话,基本就是它了。

网友:
给北桥加风扇,给南桥加删热片 最好也加风扇!!
另外请考虑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