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DN显示器,亮度暗(菜单里亮度和对比度都到头了)

楼主(2007-08-19):
KLDN显示器亮度暗,字迹稍微模糊,进安全模式发现亮度已经调到头,怎么解决呢?直接调加速极电压来解决吗?

网友A:
加速极电压调高的时候,字迹很模糊,再调聚焦极无法是字迹清楚,两个聚焦极反复调也不法使字迹清楚,把加速极调低,字迹就清楚了,
各组电压,86V,V54V,16V,8V,-12V
灯丝电压6.6V,G1:-36V,G2:207V,    G:36V, B:34V,  R:37V
正常工作的时候行电压为104V(1024*768分辨率),是管老化了,还是匝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速极电压调高的时候,字迹很模糊,再调聚焦极无法是字迹清楚,两个聚焦极反复调也不法使字迹清楚,把加速极调低,字迹就清楚了,
各组电压,86V,V54V,16V,8V,-12V
灯丝电压6.6V,G1:-36V,G2:207V,    G:36V, B:34, ...

把加速极电压调低字迹就清楚了  有可能是管老化了

网友:
可能是包的问题,你把G2电压调高后,屏幕变亮了吗?

网友:
我把G2调高以后,屏幕变亮了,但不是特亮,也没有回扫线

网友:
初次发贴~~不知道说什么好~  都说得有道理

网友:
这个例子我以前也碰过~~都是显像管老化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估计也是显象管老化,有个人说是包的问题我估计可能不大,而且出这种问题的多数都是杂牌的显示器多一些

网友:
直接调加速极可以了吧,只要不出现回扫线不会散焦就行了,这些杂牌的显示器管子比较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