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虚焊

楼主(2007-08-19):
北桥有一个点虚焊,可以进系统吗?有几个点虚焊就会进不了系统。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啊

网友:
要看是个什么点呀,你怎么知道是1个点

网友:
万事皆有可能!
南北桥里面都是有很多个模块~模块直接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
例如北桥AGP部分的AD线全部空焊~
我们使用PCI设备也有可能可以正常~
但是只能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