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OC_C776+ CRT显示器电源电路的故障

楼主(2007-08-19):
AOC17寸显示器故障开机无反应,不起高压,有短促的“哒哒哒”声音,持续2秒左右,电源变压器初级量到一个310伏左右的电压,次级各脚无输出,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负载短路可以造成电源变压器各个次级都没有电压吗?

昨天我把行管拆下来量,发现三个脚都通,就换个行管,然后加电,本来换行管之前电源指示灯亮黄色,但现在不亮了,我查3842的7脚发现没有电压,顺着7脚往上有一个3WJ/130K欧的电阻(换过新的还是一样),从整流桥过来有300伏电压,但接3842七脚的一端电压为0伏,后面的电路是两个电容、一个电阻、最后是指示灯。都没有短路的。这该查哪里?

经过菲克斯板主的指导,我把3842第7脚上面的一个稳压二极管拆了下来(此稳压二极管击穿导致7脚电压被拉到地,电源不工作)并换了行管,结果高压一下起来了,一切OK!!!

感谢菲克斯先生!!!

假负载是个什么东西? 是一种专用工具吗?能不能给个实物图?都说什么断开接个假负载看看

网友:
电源变压器次级无电压怎么会有高压??次级各组电压都有了才进一步检修无高压

先看看是电源变压器次级负载短路还是初级不工作或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个假负栽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典型的负载短路现象,接假负载看吧

网友:
对于3842电源,你可以先把3842焊下来,用一DIP8的IC座装上,不插IC,加电测试第7脚电压,正常应该在30-50V之间。注意测试完要对电容放电后才可继续操作。然后接上3842,测试第7脚电压,如果没有,说明3842击穿损坏,更换3842。如果有,看电压多少。3842第7脚电压应该大于16V电源才会启动。

网友:
有显示器检修的流程吗?

网友:
修CRT我们常用的假负载是60W灯泡。

网友:
我想问个问题那就是假负载接到什么地方呀

网友:
假负载接到行供电的那一路上,一般为50伏

网友:
3842的7脚没电,直接查300V有没有,如有就查启动电阻与稳压管。没有就查桥之类的

网友:
修显示器我就用1K 3W的电阻做假负载接在+B端,拔掉消磁线圈,去掉保险丝,在原保险丝位置串个100W灯泡,修电源很安全

网友(2007-10-18):
请问:楼上的,这个1K 3W的电阻,另一端是不是接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