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主板

楼主(2007-08-19):
各位老大:
      最近我碰到了5块主板,全是被雷击的,南桥刚开机就出奇的高温,不过仍然能狗正常开机,就是无法安装声卡驱动程序(其中的一块主板),还有一块主板无论用什么版本的XP安装都不行,请帮忙啊

网友:
南桥刚开机就出奇的高温,不过仍然能狗正常开机
南桥不完全损坏

还有一块主板无论用什么版本的XP安装都不行
板载网卡坏,用风枪拿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用风枪拿下芯片和网卡吗?

网友:
是告诉你拿下网卡芯片,不是芯片和网卡,先看看你的板子上的网卡是不是集成的,要是的话,就把网卡芯片拿下,接外接网卡,如果不是,就把外接网卡拿下在做系统,明白不??

网友:
1板 买块声卡   2板 刷下bios

网友:
象这样的板子,我也修到的多了,不过大多数都是网卡芯片坏的比较多一些,其它的坏的不多,把网卡芯片去掉以后,上一个好的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插头没有拔,电来了就把主板给烧了

网友:
我刚修好一块865,也是雷击的,还好只是集成网卡坏,3.3V短路,吹下就好了。幸好南桥没坏。

网友:
我也是修电脑的 一打雷就很多电脑要修 一般就是坏网卡多点 我也遇到了一个装系统装不上去,最后搞了很久才搞好,我把声卡在bios中屏蔽了.我装ghost xP时就提示错误装不上,声卡一屏蔽就可以了..希望我的回答给你带来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