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9):
MS-6566主板,可以正常触发,荡机,用开关处关机后,就不能点亮了,跑D3,内存电压,时钟都正常,内存也换过几条了,请高手给个思路??
主板
求助

网友:
修的板子也这样,,跑完26,跑D3 I/O BIOS也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南北桥是否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