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桥发烫的板子这么多!

楼主(2007-08-19):
最近接连搞到四五块板子,都可以加电。其中顶星的845gv是一插电源就南桥发烫,开机之后没有供电。msi 6714通电开机之后有CPU供电,不复位,南桥也很烫.天虹848p开机之后,也有供电也是南桥发烫。有什么准确的方法判断发烫是南桥坏还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南桥坏的就不修了。
cpu
cpu供电

网友:
呵呵,你接的多半是都被雷击了的,,,,应该都是南桥坏了,和我的板子一个故障!!!你可以测下A14的3.3V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南桥边上的几个三级管电压如何,,,

网友:
雷雨天气不拔掉电话线,多会给雷劈。
有可能南桥会坏,也有可能坏网卡等。这些坏都有可能引起南桥短路发热

网友:
查一下南桥边的管子电压是否正常!`
看是否有短路的~~1
把网卡芯片拆了在量!~!

网友:
南桥是主板上损坏概率比较高的硬件 越是高级别的南桥损坏率越高
ICH4损坏率远高于ICH2 vt8237的损坏也比较多

网友:
是,雷击的比较多,大部分南桥毁了

网友:
打一下USB的对地住值

网友:
一般南桥不会坏~~~

网友:
不复位吗/查查复位引,再查查时钟,然后再查查复位。然后查PCI的3。3V,再查南桥附近的电容电阻看有没有短路的,实在不行,就是南桥坏,只能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