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854EPI主板维修

楼主(2007-08-19):
请DX指教:
故障现象:
1。机器运行不爽,软重新启动时不能关机,只得按键重启。
2。启动时自检完成,进入windows启动菜单,黑屏,硬盘灯长亮,不能进入windows画面,如此反复,启动不了,
3。数次启动失败后,再按电源键,机器无反映。
经检查电源20芯插座,各路电压正常。
短路13、14脚,强行供电:
1。显示器无反映
2。硬盘灯长亮
看来主板是坏了,请教DX,这板能修吗,该如何下手?

网友:
呵呵~!等高手!~~1
这情况还是不说怎么修为好!~!

网友:
哪位DX能提供个845EPI主板资料也好呀,菜鸟也学着“跑电路”哇 :'( :'(

网友:
楼主有必要把主板拆下,装上DEBUG卡重复多次跑一下,看出什么代码。

网友:
仅凭如此说明就能判断能否修,要么实在是高要么是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