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显示器怪病

楼主(2007-08-19):
F4显示器,用过一段时间(短了几分钟,长了4个小时)就黑屏,关机等一会又能正常,黑屏时,量二次电源不升压,行场振荡供电11V,换过12V 滤波电容,请分析哪里的问题
黑屏

网友:
注意黑屏时有没有高压消失的声音,同时观察电源指示灯的颜色是变黄还是绿?如果高压没有消失,指示灯为绿,说明行场部分正常,重要查尾板电路。

网友:
没有升压也是正常吗
你说的没吸升压是在说正常时,还是不正常时呀

网友:
肯定是什么元件热稳定性差.

网友:
重点查场吧,跟水平一条亮线的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