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 RT9241+9602无核心供电修复

楼主(2007-08-20):
收到一块杂牌845GL的主板,到手时CPU供电场管和一块9602加上键鼠USB端口被拆,本来想做拆件用,后来在网上看了几篇关于RT9241+9602的维修例子,心里想有这么多师傅指点,抱着学点技术的态度把场管和9602给装上了,开机一试,无复位,量下核心供电为0,马上检查9241各脚电压,发现10脚SS端为0V,因为看了前面一些老师的贴子,怀疑外接的0.1UF电容漏电,换个一试还是情况,后来照老师的贴子跑到一个702的小芝麻管上面,直接用风枪拆了,再开机一试,板子正常启动了,心里特别高兴,就下了个就702装上,又到废板上下了个USB口和键鼠端口给装上,谁知这一装倒装出问题来了,开机又变成了无复位,(后来一想,我换键盘端口还没冷我就又开机试了,可能是我板子太热了或是那个上管不耐高温,请同行们注意不要像我一样又牺牲两个东西.)我用手摸那个9602,感觉温度偏高,量一下靠近键盘端口那个场管,已经击穿,换个场管,仍不正常,怀疑9602已损坏,因手头无9602,后拆个HIP6602的代换,一切正常.

网友:
忙中难免出错,看来楼主要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