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迈拓的250G硬盘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手上现有一块maxline 3,型号是7L250R0的硬盘,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不能正常启动,然后就不能把GHO文件恢复到硬盘的第一个分区,我再把硬盘挂到其它机器开机,硬盘的除了第一个分区有点问题外,其它的分区都能正常进行读写,数据没有问题,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找了hd-tune软件来测试坏道,一测试就发现硬盘在系统中找不到了,然后我到设备管理器中点扫描检测硬件改动,盘又自动回来了,我那个晕呀....哎,后来我又发现在WINDOWS下格式化硬盘的第一个分区也会出现上面这种掉盘的现象.最后我把盘上的数据转移后,把整个盘删了准备格式化,格不下去,找了DM,DISKGEN,PQ什么的,全都不能正常格式化.最后我用LFORMAT进行低格,但不到20秒,马上程序就没有响应,电脑死机,其中换了几台电脑搞都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硬盘买过来还没有怎么用过的,但是就是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没有注意看清楚,我好像发错地方了.

网友:
修硬盘先用MHDD检测一下

网友(2008-02-01):
我250G的也出现问题,不能格式化呀

网友:
从现象上分析,好像是硬盘前面出现坏道了。先检测坏道吧。

网友:
具体没看懂什么意思
如果可以的话。下个MHDD.先把硬盘检测一篇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