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电路图

楼主(2007-08-20):
电路图时,“—————<<”是表示输入还是输出?
请教!

网友:
如果IC在这个标识的左侧,那么是输入.

网友:
不一定吧?不同的地方应该表示不同的意思。

网友:
新手上路

潜水中  有朝一日也会奉献经典帖子

网友(2007-09-29):
能不能具体些啊

网友:
看箭头应该很好理解的呀???

网友:
箭头的方向就是信号的方向。估计有人到你家来和有人从你家出去不会弄错吧?

网友:
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有的机子电池没电不能开机

网友:
输入输出得熟悉啊,不然怎么测试

网友:
只是一个链接符号,输入输出都可能

网友:
学习中!其实小问题有时也会忽略!

网友:
看电压啊。。比如说。。上面写着5V啊12V.3.3V之类的肯定是输入啊,看它线走啊。走到元器件后出来的就是出啊。这个不需要标也能理解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