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6VX7主板故障检测

楼主(2007-08-20):
一块GA-6VX7主板,主板故障测试卡跑E9,同时有八声短鸣,黑屏。大家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网友:
内存条试过,完全正常。测内存供电及内存槽各引脚电压均正常。感觉不象内存及相关电路的问题。

网友:
写BIOS吧!BIOS损坏几率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