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能分区,但重新加载后扩展分区丢失

楼主(2007-08-20):
我有一块希捷40G硬盘,在DOS下能检测到,用DISKGEN分区软件分区,能正常分区,但重新加载后扩展分区丢失,主分区也不能存储数据,并且出现乱码,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
除了DM,还能用什么分区软件?我试试吧.

网友:
本人强烈推荐SFDISK,功能很强。不过是英文版的

网友:
换别的分区软件试试,注意分区类型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块希捷40G硬盘,在DOS下能检测到,用DISKGEN分区软件分区,能正常分区,但重新加载后扩展分区丢失,主分区也不能存储数据,并且出现乱码,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哪方面的原因.

请问“重新加载”的意思是在DISKGEN中的重新加载还是在DISKGEN中保存了分区表信息后重新启动?如果是前者,那么分区表的信息没有保存,这样相当于没有操作,如果是后者可以考虑有还原软件或硬盘固件的问题。

楼主:
回答7号的问题

重新加载是在DISKGEN保存了分区信息然后重新加载。
用了好几个分区软件都不行。
再补充说明一点:
我这个硬盘曾经断过一针,补过就成这样了,以前还能格式化,自从装过系统之后,里面的内容不能删除了,虽然能格式化,但是格后还和没格前一样,里边还是有些乱码。

网友:
是3星硬盘吧,磁头只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加载是在DISKGEN保存了分区信息然后重新加载。
用了好几个分区软件都不行。
再补充说明一点:
我这个硬盘曾经断过一针,补过就成这样了,以前还能格式化,自从装过系统之后,里面的内容不能删除了,虽然 ...

还是针脚接触不良,或伤害到针脚后面的连接,请仔细检查,这种情况应该是接口硬件问题。看来楼主比较有暴力倾向。

网友:
看来楼主比较有暴力倾向。

网友:
没有啦,也就是当时不小心插反了,断了一针,我查过各电阻电容,都没问题,IC没法查,不会是IC坏了吧,那样的话这个硬盘不好修了.这个硬盘,现在的状况是不能读写,会不会是主控芯片的问题,那样的话就没修的必要了,上哪里找这些IC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