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教!如何在主板上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三极管,场效管的好坏!

楼主(2007-08-20):
请教!
1、大家都是用什么办法,不取下场管,不取下三级管
要主板上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判定其好坏的?
2、在有的视步上看到,给主板通电,测量其管脚电压
这种操作方法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是测电阻吧,电压大小根据基极的控制

网友:
那至少要知道正确的电压是多少,与标准值不对,存在MOS管坏的可能。

网友:
新手?》
基本上想直接在路测量场管或三极管是不可能的~
但是可以通过经验判断各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是否不良~
测量中注意的就是上CPU后万万不能测核心供电的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1、大家都是用什么办法,不取下场管,不取下三级管
要主板上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判定其好坏的?
2、在有的视步上看到,给主板通电,测量其管脚电压
这种操作方法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你可以参照此图,应该说对你有些帮助吧.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谢谢十三郎!
还有疑问(1)对地打阻值的话,三极管的三个极分别对地多少欧为正常值!
(2)场效应管三极对地多欧为正常值。(3)我测得我一块板子上的Q1管B
极对地500、C极对地332,E极对地774。Q2管对地B极507、C极对地无穷大
,E极对地774。是不是Q2管开路,坏掉了。

网友:
呵呵。支持下。最好有视频教程就好了

网友:
那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仁兄!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余追求省事

网友:
一点都看不懂  回新手区去

网友:
最好拆下来测量。

网友:
还是多买维修书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