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平台CPU常断针脚的简单处理方法

楼主(2007-08-20):
看了张先生“ 教你焊CPU针脚(图文)(转)”文章,发现图中所断的几只针脚在平常维修中太常见了,在维修中我找到了更简单的处理方法,特写来与大家分享。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验及分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其实在478的平台上,断这3只脚的CPU在大部分板子上根本不必焊接也可正常使用。我以前在维修时,多次遇到过断这几只脚的,都是因无安装经验的用户自己安装CPU时插反了所致,我在查了INTEL的资料后,明白了它们的作用,就直接把断针去掉重新安装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但INTEL原装板不行。
    这是什么原理呢?原来断了的这几只脚位分别是AE26、AF25、AF26,它们的名称依次为VSS(地)、RESERVED(保留未连接)、SKTOCC##(Socket Occupied)。这里主要讲SKTOCC#的作用及工作原理,INTEL是这样描述这针定义的:“SKTOCC#(Socket Occupied) will be pulled to ground by the processor. System board designers may use this pin to determine if the processor is present."翻译成中文为:“SKTOCC#将通过处理器接地。主板的设计者可能使用这针检测处理器是否存在。”也就是说这针是设计用于检测CPU是否安装,没有安装CPU时,这针为高电位,如果安装了CPU,这针将通过CPU接地拉为低电位。大家注意,INTEL在描述中使用了“May use"的字眼,也就是说设计者只是有可能使用这针来检测CPU的存在。在实际的维修中,我只发现了INTEL等少数主板设计有此电路,也就是说对于大部分主板,我们不必理会它的这项功能,不要这针也照样工作。关于另处两针脚AE26、AF25,则一脚是接地,一脚保留未连接,我们也同样可以不使用它也能正常工作。
    对于Prescott核心的CPU,由于INTEL重新定义了一些针脚的含义,其中就包括AE26,从原来的“VSS”改为“OPTIMIZED/COMPAT#”,我不能确定是否可行。但经查INTEL的资料来分析,我认为应该可行。INTEL在资料中这样描述:“OPTIMIZED/COMPAT#:This signal should be left as a no connect on the baseboard to indicate that the baseboard supports the Intel Pentium 4 processor on 90 nm process. This input has a weak internal pull-up." 中文的意思是说:“这个信号应该空接,不要连接到基板上,这样就表明这块主板支持90纳米制程的P4处理器(Prescott核心).此输入信号有一个微弱的内部上拉。”从INTEL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此信号是用来识别主板是否可以上Prescott核心CPU的,而且需要设计为空接,如果这针断了,CPU不就是悬空了吗,这正好符合INTEL的要求了,说不定断了此针的CPU还可以在不支持Prescott核心的主板上工作呢。开个玩笑,其实对于Prescott核心的CPU,INTEL改变了多个针脚定义,要想在老主板上Prescott的CPU,除非把这些针脚都改造了符合INTEL的规范才有可能。

网友:
楼主好厉害,洋文学得真好。

网友:
学习了,我也碰到过二次,但纯属偶然

网友(2007-09-24):
又学习了一样
感谢楼主

网友:
的确很多针脚并无实际用处 要不然假负载也得要478个针都齐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