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P4主板CPU无PWRGOOD和RESET

楼主(2007-08-20):
今天接到一块映泰P4TPT主板,板子内存槽明显有烧痕,测内存的各项电压都正常,上CPU显示不复位。CPU供电正常,南北桥的电压也都正常,上假负载测PWRGOOD和RESET电压不正常,跟线RESET进北桥,PWRGOOD进南桥,测到这便蒙了不知该怎么进行,特发贴请教一下高人此板该如何修复
cpu
cpu供电

网友:
先查SB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如果条件不正常,则肯定无RESET信号输出至NB,CPU也就自然没有CPU-RESET信号了。重点SB的PWROK输入信号。
CPU-PWROK信号是SB输出的。
我想问下:如果SB有PWROK输入,是不是就有CPU-PWROK输出。也就是说有可能SB有CPU-PWROK输出而无RESET信号输出,反过来如果有RESET输出则CPU-PWROK肯定正常(NB正常的情况下)。期待高手释疑。
[
]

网友:
该如何解决PWGOOD 主要是不知该从哪下手

网友:
先把内存插槽烧毁处清理干净在说。很多都是烧毁处短路造成的!

网友:
也不知道时钟对不对,有没有测一下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把内存供电部分的电路更换一下

网友:
哈哈哈哈 主板PWRGOOD和RESET终于正常了 累死了
妈的 气死了 PWRGOOD和RESET正常了 但上CPU又C0 哎 还得接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