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救,硬盘扫描全部感叹号

楼主(2007-08-20):
用户在我这里买了个 20 G 迈拓的硬盘
用金山硬盘修复软件等扫描了后,硬盘无法识别了
我用 MHDD扫描全部显示感叹号,扫描速度很快,应该不存在坏道
怎么修复啊 ,急啊,在线等
谢谢 !
硬盘无法识别

网友:
估计是固件的问题 只有上PC3000了

网友:
固件固件固件

网友:
谢谢了
固件论坛中有下吗?型号是迈拓2B020H1
我还有使用过PC3000刷固件了
我先试试,多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加密了,解了就是了,如果不知道密码,用PC3000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