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南桥供电管 热的烫手 怎么代换 急

楼主(2007-08-20):
映泰865PE在PCI槽内有一管子 上书 H11A 402BE 贼拉烫手估计KO了 用什么管子代换? 用1117吗还是1084 请各位帮忙了 多谢 此板现在不触发 开机针帽无电压
不触发

网友:
什么外观?和1117一样的外观?
看看各管脚的定义是不是和1117一样!

网友:
和1117外观一样 同时板子上标有ADS字样

网友:
最好找一个同行号的带换!不然没挂的南桥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