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特别一列

楼主(2007-08-20):
今天修一快杂牌板,(有点象磐正的848板,但没标示),  故障是通电后自动上电,且测试卡复位不过,查各组电压后,发现内存主供电2.5V和1.
25V的参考电压都没有,此板据客人说是只是换过电源后就不亮了,并且之前被人家修过内存供电,估计是认为没戏才拿我这里来的,好闲话少说,

进入正题,既然2.5没有,那么先看看场管D级电压有无,查后有3V电压,再看G级电压,居然只有1.7V,看来这是不对了,跑线发现进LM324,立刻换掉,

果然这板没想的那么简单,故障还是一样,再一想,那么问题因该在他的上级,既然LM324给场管的控制级电压只有1.7,那么就是324的上级给他的控

制电压不对了,经过测试发现控制端进了IO,(IO是W83627HF的)这下问题该找到了,直接换掉后,板也直接好了,连自动开机的毛病也好了,看来这些

都有关联啊...本来这帖子不必发出来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事后测量了一下,此板的2.5V给内存供电端在不上电的情况下是对地短

路的,那么在维修过程中,有些人可能就认为这样是北桥挂了,其实不然,今天这个列子就不是这样的,哈哈]

网友:
此板的2.5V给内存供电端在不上电的情况下是对地短路的???
楼主,这样也可以用吗?

网友:
看来这块板由IO控制内存的电压。调整内存供电!达到超频的目的

网友:
由IO控制内存的电压。调整内存供电!达到超频的目的。十分同意楼上的分析。

网友:
楼主观察问题仔细,看了有收获。

网友:
算得上经典,楼主好样的

网友:
浪子的分析越来越有嚼头了。

网友:
为什么对地短路了,北桥没短路,2.5V明明也是给北桥供电的吧....

网友:
自动开机并且无复位的主板,一定要先修自动开机,因为无复位是自动开机引起的,有一些重要的信号没有按照正常的时序发出,所以会导致复位异常。

网友:
短路应该是表的测量问题

如果真的短路,那肯定不行
在电气上,一点短路的话,供电电压绝对会变为0。或者有迅速变为0的趋势

网友A:
哦,同意14楼的说法
不过我的表是用二级管档测通断的,当时测试20几的数值,并且表的红灯是亮的,一般认为是短路吧

网友:
有时候二极管档测出来是那样的
有疑问的话
再用电阻档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同意14楼的说法
不过我的表是用二级管档测通断的,当时测试20几的数值,并且表的红灯是亮的,一般认为是短路吧

有20几的数值怎么会是短路呢.

网友:
思路还是不怎么清楚啊!
第一步应该换IO啊,因为不关机

网友(2008-03-24):
二极管档是用来测二极管导通时的电压,并不代表阻值.测有无短路应用电阻档

网友:
哈哈.....楼主不开机还没修好就直接去修内存供电!强!!!

网友:
一定要先修自动开机,因为无复位是自动开机引起的

网友:
还不错。经验啊。支持了

网友:
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块华硕848的板子,没有复位明天再看看!!!!!!!!!

网友:
看来楼主还真是强人啊哈哈
;P

网友:
可以蛮经典的呀 思路清昔 值得学习 我有几快杂牌的板子 测量vcc2.5v对地7 单也是好的 (捷擎)

网友(2008-05-01):
谢谢 楼主提供这么精彩的东西!!!!!!!

网友:
果然提供了一个思路,停好的。顺着楼主的思路走,有一些收获

网友:
不上电的情况下内存输出供电端短路竟然还是正常的,另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