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单面ddr512m RST测试结果

楼主(2007-08-20):
我用硬盘版测得,结果如图请问各位高手是那里坏?顺便问问怎么数的,
硬盘

网友:
看一下屏幕中间有个空格比较大,左右分开各4个.对应内存上8颗心片.你照的图不清楚.没法看啊.

网友:
第6个芯片了 0~F 为一个

网友:
楼主拍的照片也............
根据位置和显示代码判断,第5颗芯片.
本区专有特多的RST学习手册.希望楼主多关注一下!

网友:
还有提示一点:用RST扫描注意,我看你抓图是在JUMP这一项,有些主板测试同一根内存会有两种或更多测试结果,(而这些造成是因为大家只扫了一半或一部分.)
建议以后大家用RST扫描全部完成后,再判断结果.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不过肯定是``5或6的其中一个啦```

网友:
一定是第五个坏了。虽然图不太清楚,但对比一下说明书就可得知,“Access”英文的最后一个“s”刚好在屏幕的中间,因此堆断为第五个。另外,数值为0~7的也不可能是第六个吧?

网友:
樓上的大大厲害這樣也能看到

网友:
大雄说的对呀!1,3,5颗粒是0-7的。

网友:
应该是第五个坏了。不能是第六个,第六个应该是8——F

网友:
我都看不到图.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都没人回个话?

网友:
虽然不大清楚```不过%90是第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