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下U盘杀毒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我有一只艾科曼 101的1G  U盘,是带江民的杀毒功能的。我用芯片的量产工具将U盘做成了USB-CDROM。现在想改回带江民杀毒功能的U盘。不知道还能不能改回去,谢谢

网友:
http://dos.cf91.com/dosav/kv.rar
杀毒U盘还用买吗~

网友:
可以呀!
瑞星制做过,后来可以

网友:
本来就是随用随做。。。。。

网友:
感谢各位,我不是要单纯把杀毒软件放在U盘里,我是想恢复到最初状态,就是插入U盘后会自动出现江民杀毒的窗口,好像在我的电脑中有两个盘符的。一个是江民,一个U盘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