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PE-A800自动开机

楼主(2007-08-20):
现在小弟手上有一块精英845PE-A800主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自动开机
现象:在同一插线板上同时插上给该主板供电的电源,再接上音箱之类的东西,在该主板接上ATX电源不触发时,只要开或关音箱,该板都会自动的开机。
不知道是为什么,望老大们指点指点

网友:
是不是电磁干扰阿,或者是AC上的电压波纹,
上次见到一移动PC,也是ECS的,只要一开电灯,他就开机

网友:
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不过,我查来查去没有查出问题来

除了自动开机之外,此板一切都很正常,而且用起来还相当稳定,我倒~~~~~~~

网友:
先检查下主板COMS设置,把其它开机方式全关,再就是换一个质量好点的PFC电路全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CMOS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同一型号的其它主板也是同样的设置,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都郁闷了

网友:
看一下电源高级管理选项。一般出在品牌机上,一键开机功能,关机后只要没彻底断电,遇到脉冲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楼上的 电源高级管理选项,怎么设置啊??

~~楼主。看看开机元器件是哪个??跑开机电路

网友:
呵呵,一开灯就开机呵呵,高科技了呵呵,不过我在想清清BIOS行不行,以前我见过INTEL的主板也出现过后来一清就OK了呵呵

网友:
看看COMS设置,再跑开机电路看看.

网友:
本人是菜鸟不能帮你了``不好意思`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本人也不知道其中的原由 关注中 ~~~~~~~~~ 希望搂主解决问题 给大家来个结果

网友:
哎~~~~~~~~~~~
看来没有,办法了
CMOS我清了,电我放了,还是不行。
要是I/O有问题能运行得相当正常吗?
开机电路我还没有仔细跑过,不过大概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等有时间了再仔细跑一下看看

网友:
先查查声卡芯片,没问题的话跑跑开机电路,着重看看与绿线相连的三级管,

网友:
这不是地球上的主板

网友:
太高科技了。一点头绪都没有。等待高人解决。楼主解决了一定来通知一声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像但是客户是修手机的,他也没有叫处理,最后不了了之啊!!!!!!!!!!!!

网友:
晕了   怎么没人帮解决 高手都做海龟了  哎 我也不会啊

网友:
1:先进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2:进系统后关机
一般这两种方法就能解决

网友:
可以告诉大家是什么芯片组吗

网友:
可以告诉大家是什么芯片组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不是都说是845PE的主板吗?

网友:
1.刷bios
2.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