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8-20):
我有一块ASUS K8N-E的主板,在每次重新启动后就不能进入系统,必需清COMS后才可以,有时候也例外能进入。多数是清一次能进入一次。下次就不能了。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清了COMS时两位诊断卡会在85跳到86再跳下去完成启动。重新启动不清COMS时启动后到85时,不显示86而是直接跳到87停在上面不能动了。这板是南北桥合在一起的,会不会是这个桥不良?电池正常。
不显示

网友A:
再后来看过
多谢产席法官的回答.后来我再看了一下.里面的电路都正常,就是待机电压高了0.12伏,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