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碰就开机

楼主(2007-08-20):
通电,不触发。。但用手或是他们金属碰实时晶振的一个脚就开机。。

把晶振和电容,都换了。故障还是那样。。。。

很奇怪的事是:如果通电,先碰晶振,再碰开关,开机。如果先碰开关,再碰晶振,开机。。。

明白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需要这样做吗????楼上的!!

网友:
除了南桥没动。全动了。可触发电路中的门电路是那个,没在意。

网友:
基本就二楼说的那些了。

网友:
跟各位前辈学习啊呵呵

网友:
你的主板肯定有点小问题```

网友:
IO也是怀疑对象
实在不行的话还是换一个

网友:
晶震+他所连的俩个电容都打掉换一组地``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洗洗刷刷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