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DOS

楼主(2007-08-20):
我有一台用来修硬盘的主机,想只装DOS就可以了。但不知道怎么装。。。。现在用GHOST用的,都不会以前的DOS的了。

是不是还用什么盘,像MHDD,硬盘检测,分区,格式化程序,怎么装呀。

网友:
用一张DOS启动盘

format c:/s

然后把需要使用的DOS文件COPY过去就行了。

网友:
DOS启动盘, 是不是软盘?

用光盘可不可以????什么样的光盘?

网友:
用矮人DOS就行,那些软件,最好搞个光盘

网友:
谢谢版主,,也许想的太复杂,装一下也许很简单~~~~~

网友:
Command.com、Io.sys、Msdos.sys

网友:
呵呵,楼主还真是,搞个纯DOS盘都不知道,一些最基本的功夫还是要了解一下的,虽然用处并不大。
其实上面的朋友说得很清楚了,我再啰嗦一下。
你用光盘啊什么的启动了,然后
format c: /s  就有一个纯DOS的启动硬盘了。
或者你格式化好之后,把
Command.com、Io.sys、Msdos.sys
这三个文件拷进C盘就行了。
纯DOS启动盘就只有这三个文件。

你另外那些工作用的文件,建议你放在别一个盘里,不要放在C盘里,除非软件要求必需放在C盘。这样子你的东西就不容易乱了。反正C盘里就三个文件,你什么时候看到文件多了就要注意看它是哪来来的了。

网友:
弄3张DOS622的安装软盘,完整的安装一遍(执行SETUP),就得了一个最完整齐全的DOS系统及所有命令了。

网友(2007-10-24):
引用 网友A:
用WIN98安装盘进入DOS,然后

format c:/q

sys c:

一般这样就行了

网友:
楼主可一去 MAX dos去看看,他们的DOS做的很好,我现在就用着呢,地址是HTTP://P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