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出毛病了

楼主(2007-08-20):
明基液晶显示器使用中突然间黑了,连电源按钮上的灯光都没了,再按电源按钮开启,弹一下开机画面就又关了,黑屏了,连电源都关了,总的来说就是显示器开不了了,按下按钮,弹下开机画面就关.换了个老式的显示器接主机使用能正常显示,
各位帮忙看看,这种现象会是啥问题

网友:
明基的通病了,高压电路坏了!

网友:
明基的真那么好修吗。我修一个明基的71G故障是可以1小时。然后黑屏,次级输出的15v变成25v 5v正常,开壳点可以点3个小时,指示灯是绿的。可以开关机,机器放两分钟后还可以点1小时,请问什问题,现在还没修上呢。

网友:
高压板上有个粗大的线圈,两头虚焊的比较多,可以进行补焊一下,事半功倍

网友:
应该是明基的通病,换好5707和电感后,记得电容和线圈加焊,问题就能解决啦!!!

网友:
高压包也很容易虚焊的       如果是AU的屏,灯管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