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坏了

楼主(2007-08-20):
小弟的硬盘坏了,不认,西数的W800BB,能修吗
硬盘

网友:
你得把故障原因说清楚点,不认盘的情况多了.去了.

网友:
就是接没接一样,BIOS,系统里都找不到.

网友:
BOSS里面都找不到,系统里面就更找不到了。查查接口、供电部分

网友:
加电拨插试试

网友:
通电会转吗?
WD黑盘板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