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白光927焊台的请进

楼主(2007-08-20):
最近搞了一台白光927焊台,发现开机后,显示的温度从001开始上跳,最后到300度,请问这焊台最高只能到300度吗??试着插一张硬纸卡(打开看确定已插到位),调面板上的数字,发现不能调.请问焊台是否有故障??谢谢

网友:
可能是测温有故障

纸卡是一个保护装置,可能是里面的装置没有起作用吧,所以仍然锁定着。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回复,不知到可否维修?哪里有这焊台的工作原理图啊??想自己搞搞,不然不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