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修主板,采购以下配件行吗?

楼主(2007-08-21):
1、星光936恒温烙铁
2、478、462、最新775假负载
3、俄罗斯诊断卡,四位主板测试卡这两个选那一个好。
我是先学会修主板,练手用,学成后,购热风焊台,再把假负载购全。
另外打阻值卡是做什么用的!936烙铁加3D是啥意思,这个烙铁能独
立通电吗,携带方便不方便。以后再学修液晶显示器,恒温烙铁能不
能用的上。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先买热风焊台
反而电烙铁可以先随便买把便宜的,几十块也行,几块也行,能用就行。
最好再加个万用表

一般最业余的,就这三个东西
电烙铁,万用表,测试卡。
舍得投多点再来个热风焊台。
钱再多点的再来个示波器。

至于假负载啊阻值卡啊什么的,和测试卡一样,属于辅助性质的工具。有钱当然全买了,活干起来省时省力。

网友:
呵呵,楼上已给出最简配置了
电烙铁,万用表,测试卡。

网友:
恒温烙铁对焊接技术不高的朋友很重要!再买套假负荷,一台万能表,二把镊子,一个DB卡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先买热风焊台
反而电烙铁可以先随便买把便宜的,几十块也行,几块也行,能用就行。
最好再加个万用表

一般最业余的,就这三个东西
电烙铁,万用表,测试卡。
舍得投多点再来个热风焊台。
钱 ...

不同意楼上#2的观点!
1.电烙铁:建议购买,936挺好的,一百多一把,防静电带恒温功能,远不是一般烙铁能比的。十几块的烙铁功率不够,容易把元件烫坏。
2.假负载:建议购买,如果CPU核心供电偏高,上真的U就烧毁。。。而且能在假负载上测量AD线的阻值等等。一般二三十一个,成套应该有优惠。
3.万用表:建议购买,一切的基础,弄个数字式的一百不到。
4.850热风枪:可买可不买,一般换I/O等芯片要用到的。
5.诊断卡:推荐购买,但诊断卡只是依据,专业的用单步卡和BIOS仿真卡。

网友:
东西都是那些哈,不过东西多点还是安逸些哈

网友:
谢谢各位
俄罗斯诊断卡,四位主板测试卡这两个选那一个好。

网友:
两位的俄罗斯诊断卡就够用了,它兼容性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楼上#2的观点!
1.电烙铁:建议购买,936挺好的,一百多一把,防静电带恒温功能,远不是一般烙铁能比的。十几块的烙铁功率不够,容易把元件烫坏。
2.假负载:建议购买,如果CPU核心供电偏高,上 ...

呵呵,要是楼主有钱又舍得投资的话,应该一次性买一套必要的工具。

但根据楼主字面上的意思,似乎是不想先投资这么多或者钱有点紧。

为什么我会建议先买热风枪,想学修板,不动IO是不可能的,动IO没热风抢是不可能的。用电烙铁拆焊IO~~~呵呵,对于一个新手来说,那得多多地加以练习才有可能~~所以应该先买热风焊台。

至于恒温电烙铁,936当然挺好,但有点贵。有钱没问题,应该买,钱少就应该把它往后放一放。
先买一般的便宜的,先用着,练焊接技术,还是用一般的烙铁练的好,一般的烙铁用得好了,再买个好工具那就真正的事半功倍了。
至于假负载,没说的,有钱买全套。没钱根据自己学修理的情况买三两个就够用了。你现在是学,不是开修理店。你总不会找齐所有种类的板来学吧~~~~

网友:
恒温电烙铁
假负载
万用表
诊断卡,我觉得这些够用了,假负载对于新手很有帮助的

网友:
反正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原来 即没有修理电子的基础,又没有修理主板的基础。要学修主板其实要学的是两方面的东西。一方面是主板的电子基本知识,一方面是拆、焊技术。
而买工具,刚开始应该主要是针对练拆焊技术。所以一般情况下,热风焊台应该比电烙铁更重要。除非你是想把自己的电烙铁焊接技术练得炉火纯青,能把板上所有的东西都随意拆焊~~~~

当然,我说了,有钱又舍得投资,就应该一次性买全套
我说了这些话的意思只是说我认为,对于新手来说,学修主板,热风焊台应该排在又好又贵的电烙铁前面。
电烙铁是必需的,但如果买一个又贵又好用的电烙铁,对于新手的学习来说就远比不上先买一个热风焊台

看了上面各位的说法,我还真忘了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镊子,楼主别忘 了买三两个镊子,而且是要实验实里用的那种,耐高温不锈钢的。不要在外面摆摊的买那些一两块钱的,用不了的。
夹贴片电阴IO等用的

网友:
我不知基地有没有全套的主板维修工具可买?如有质量可靠的,我要买一套。

网友C:
请问楼上各位,我也业余学修主板,能不能买个 塞克的8208D二合一 热风拆焊台,我看淘宝有卖,不到400元,价格还行.这个和850热风枪以及8205风枪比,哪个更好点???买了这个之后,还用不用买 936的恒温电烙铁??
我是菜鸟,望楼上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D:
电烙铁,万用表,测试卡。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烙铁,万用表,测试卡。热风枪。

嘿嘿,我就这些东西。电烙铁,万用表,测试卡。热风枪。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好的工具还需要好的技术

网友:
打值卡,CPU灯具

网友:
呵呵,我也是在淘宝上,找了几天在上面买了一个sword的852d+的风枪,要280元,和一个万用表DM890的要60元,俄罗斯的DB卡35元,和吸锡器5元,打阻值卡11样120元。一共加运费是520元。不过是平邮啊!

网友:
烘枪,万用表,诊断卡,电烙铁,有这几个就可以了,如果有其它的配套工具,维修起来就更方便,

网友:
楼主!

诊断卡 热风枪  电烙铁 万用表(数字或指针)

都要!

网友:
业余的先买30W电烙铁+刀头烙铁头,万用表,测试卡。850热风台。

网友:
赞同5楼的观点,该买的就不要省。差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E(2008-02-08):
需要买个吸锡器么?
和东西修主板时用处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上各位,我也业余学修主板,能不能买个 塞克的8208D二合一 热风拆焊台,我看淘宝有卖,不到400元,价格还行.这个和850热风枪以及8205风枪比,哪个更好点???买了这个之后,还用不用买 936的恒温电烙铁??
我是菜鸟 ...

二合一的东西还是不要买了,偶以前也是买的二合一的,后来因为质量和使用方便的问题,最后又单独买了936和8205,8205吹东西比较稳定不容易吹坏东西(柔和旋转风的)稍微比850慢点,吹小东西用850比较合适点,IO之类的大点的,引脚多点的用8205合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买个吸锡器么?
和东西修主板时用处大么?

吸锡器是配合烙铁用的,又不贵,应该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