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电故障一例(带图)

楼主(2007-08-21):
现象描述:点PWR开关无任何反应,测试ATX接口对地数值均正常。基本排除短路的可能性。
检修过程:
一、 首先测试3.3VSB是否正常,在A14脚上,测得电压为0.1V多,正常应该为3.3VSB。首先分析下造成这种可能的原因:(1)3.3V待机电压产生电路损坏。(2)3.3VSB供电的元件有短路故障,拉低了3.3VSB的电压。这种情况一般较少见到将电压拉如此低的,根据经验判断应该为第一种情况造成。
二、 对地打3.3VSB的数值,为300多,基本正常,用手触摸主板上,无发热的元件(如属于第二种情况,有短路,则主板上一定会有发热的元件),排除了第一种可能性。
三、 顺着A14脚走电路,寻找3.3VSB的产生元件,位于图示中的A位置。发现是一个“1P”的NPN
三极管
产生的,其C极接5VSB,B极受LM358的控制,经过测量其电压,发现其C极和B极的电压,均正常。应该为此三极管损坏造成。更换后,测试3.3VSB电压正常。但是点PWR开关,仍旧无任何反应。
四、 此板的南桥为82801DB(ICH4),那么此南桥需要两组待机电压3.3VSB和1.5VSB。测量I/O的67脚电压后为3.3V,点PWR开关有3.3-0的跳变,基本判断IO工作正常。于是把故障定位在南桥的1.5VSB电压上。查找到图中的B位置,发现此三极管也是标示“1P”的NPN管。C极接5VSB,那么根据经验判断,这个管也是和主板的触发部分有关系的,经过测量其三个脚的电压,判断此管也损坏了。更换后,测量其E脚输出1.5V电压,点PWR开关,此板上电正常。至此,主板修复。
注: 此1P三极管为NPN型号,使用主板上的“T04”“1AM”等常见的管都可以代。此例修复中,使用的是1AM。
此种板型的主板,不加电,多为此处损坏。是为通病。
通病

网友:
高手高手,顶又学到了东西。

网友:
谢谢,学到东西了!我可能只会查3。3VSB不会查1。5VSB

网友:
1.5VSB要在桥周边的电容上量,如果是DB的桥,会有转换的管子的.

网友:
这块板的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很明确。学习中

网友(2007-10-23):
我想知道LZ怎么知道1P是输出1.5SB的?
这工包的板应该没有图的!

网友:
这种板的产生3.3VSB的小三极管的B级和E级通常会连一颗小电阻,事实证明在好的板子上拿掉这个电阻也能正常开机,但在不加电的板子中拿掉这个电阻又能恢复正常,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