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奇怪故障现象,北桥热不开机 未修就好了

楼主(2007-08-21):
顾客送来一个板子说是取下板子清理灰尘后 开不了机了。 故障是触发无反应 开关针有电压 在没触发的情况下发现北桥逐渐发热 过一会就特别热 问题就跟这个有关了应该 怀疑供电管短路 先在插电情况下测量 供电管一脚 万用表 刚一触碰到场此管的D级 竟然开机了 奇怪了 诊断卡走数正常 自检报警通过 那个心情不知道是该高兴 还是该郁闷 我还没修呢 怎么就亮了呢 关掉反复触发开机 正常 这个主板就在我 还没修的情况下修好了 当时客人取的急 所以只记得 是845的板子 南桥上面贴有联想的标贴 哪位老师见过这个现象 能否 给个提示 实在是不解 纳闷中。。。。 注 :在送来之前有电脑公司板卡级维修人员 去检修了一上午 也没有结果断定板子坏了才送来的 所以 应该不算是没毛病送来的
开不了机

网友:
我们搞维修的,经常会遇到这种故障

网友:
晕了,这样都可以修好。

网友:
估计是什么地方接触不好,在摆弄的过程中凑巧接触好了,就正常了,这种情况相信有些人是曾遇到过的。

网友:
可能是某个地方被你用表笔瞬间打通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楼主,你发财了咯哦

网友:
很正常,这等于给楼主送钱的

网友:
大概还有灰尘吧~~~

网友:
NB附近小贴片电阻或者电容被清理清理中产生了短路!-NB上电发热
测量是表笔把它碰开了!短路解决 所以开机了!
推测如此 我遇见过!

网友:
是不是~~你的手臭啊

网友:
你用内力打通了主板的通道了

网友:
我还遇到过强制加电之后把南桥烧个泡,还出了一点水之后,不开机变成正常了,就是USB不能用了.

网友:
呵呵.可能是清理的时候静电了.他拿来的路上.在加上你测量什么的.没静电了就好了白.`正常经常碰到 ~

网友:
应该是灰尘引起的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看看,我修过几块

网友:
可能是静电吧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用风枪吹哈SB外头的电容,实际上就是给SB加热,使空焊接触。我有修好过

网友:
"供电管一脚 万用表 刚一触碰到场此管的D级 竟然开机"
MOS管虚焊?产生脉冲接底14PIN?说说原理.........
另外,GMCH在SB下,且未触发就瞬间发热,不正常呀!

网友:
如果确实是接触不好的话,我觉得故障复发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网友:
接触不良,要不是灰尘的原因。如果是前者用不了多久会毛病会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