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7bl-al\n开机就报警测试卡显示FF

楼主(2007-08-21):
今天早上刚接一台联想机子.开机就报警(警车声音)测试卡显示FF.QDI p7bl-al\n板子.谁碰到过这种问题?
我大概测了一下电压.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想刷bios吧还找不到.请各位前辈赐教,谢谢!!
[
]
刷BIOS

网友:
敬车?
内存槽和内存清理一下。!

网友:
上次遇到一块板从开机到进系统,都一直有警报声,后拆下CPU风扇,见是底架开裂了.
换了一个好底架后,再也没有警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