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hilips 107S 故障主机重起显示器灭

楼主(2007-08-21):
Philips 107S CRT一台,开机使用正常,但主机不能重起,一重起显示器就灭了,要把显示器关上20几分钟才能再开开。我现在还没有对它进行测量,有没有哪位修到过这样的机器给我一个思路。谢谢!!!

故障是显示器,客户在自己家是这样,拿到我这里又是这样,我的主机好好的。

网友:
先确定故障是主机还是显示器。如果确定是显示器,检查MCU周边电路和行场信号传输通路。

网友:
将显示器数据线的SCL和SDA两根线断开试试

网友:
PHILIPS的机器DPM电路和其它的不同,采用降低电源输出电压的方式.
你的机器是开机正常使用,就是不能重启动吧,不能重启的时候你应该测一下电压数据,不然光这么说,谁也说不准...我猜测一下你这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应该电源电压变低了,是出在DPM控制电路或是电源的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
我想你不如查电源把。首先把电源的滤波电容。要是3842的话不如也把7脚的共电电阻换了

网友:
按4楼的方法做看看。我遇见过依次。就是那样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