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创17翻新显示器 不通电

楼主(2007-08-21):
接通电源后 无反应
打开后盖  检查保险丝 未熔断  电源管及各输出电压处无明显短路 行管二次电源均无短路

通电测量300V电容处有300V 电压  但是启动电阻一端有电压 另一端无电压

断电用欧姆档测量 电阻 开路   更换后正常

网友:
这么简单还拿出来说~~~真是的

饭吵蛋 -3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