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内存焊接方法!!

楼主(2007-08-21):
各位高手请,请教一下各位焊接内存的方法,我有一条512M蓝魔条子,原来进系统蓝屏的,修了一下就点不亮了。。排除空焊,短路估障,对了,我是用风枪吹的!!是不是不能用风枪吹啊?
点不亮

网友:
当然可以用风枪吹啊,不过温度要控制好啊~~

网友:
内存颗粒有不稳定的、或损坏的。

网友:
你是怎么修的?详细点.

网友:
真是。你是怎么修的。
有没有用RST测一下
如果还不行的话把SPD拿下来,用RST测,找出坏的IC,换了就好。
然后把SPD再焊上。

网友:
呵呵,你会不会是温度太高吹得太久了,把芯片吹坏了

网友:
用RST测,找出坏的IC 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