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 开机即报警的内存条怎么修

楼主(2007-08-21):
我有很多条DDR 内存条插上开机即报警,不知道怎么修.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先擦内存金手指,再换插槽。排除后再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建议找专业测试卡進行下手!

网友:
把内存金手指卫生做下``弄好后如果还不行就用一条好的内存插靠近CPU的那个槽把有问题插到好的内存的后面那个槽``一般是可以带动的``带动后就可以用RST测啦`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的回复,我修好了一条.

网友:
先刷金手指,实在不行用好的带一下,用rsT检测一下,该换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