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170E1液晶故障

楼主(2007-08-21):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我这有一台长城A170E1液晶开机出现竖线 而且也不显示那样子的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
这液晶是白屏那样子的,然后在屏上面有好多竖线。。。。

网友:
竖线就可能麻烦了,一般屏出现竖线应该屏有问题了

网友:
长城的屏线容易松。你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
首先确定是局部竖线还是满屏的竖线,局部竖线可以试试重新插屏线,如果还不行就没有太大的维修价值了,应该是屏坏,如果是满屏的竖线那就试试刷MCU。估计希望不大

网友(2007-10-12):
不用看了,这种问题一定是屏得问题